[已解决]麻烦好盈进来看一下,关于铂金40A,超柔和、柔和启动不正常

楼主(2009-06-19):
如题,版本和设置见图
如果设为超柔和启动,油门一半,启动起来以后,关油门,再开,间隔差不多1秒,电机又开始超柔和启动,当然1秒过程中电机不会停转的
如果设为柔和启动,油门一半,启动起来以后,关油门,再开,间隔差不多1秒,电机延迟差不多1秒,或500毫秒吧(我感觉不出来,就是能感觉出来对于飞机速度来说不能忽略的的一个延迟时间),电机才开始响应加速,换句话说,也开始了柔和启动
基于2种情况,飞3d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的,如果出现,后果很显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哪儿设的不合适,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图上都设电调和编程盒的版本
千万不要说返厂啊,不让就又飞不成了,好歹这样还能飞悬停哦

与好盈工程师探讨了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其产品的问题,很好的服务,谢谢

楼主:
除了好盈就没有人知道了吗?

网友A:
铂金系列的超柔和启动,柔和启动的加速时间分别为8秒,3秒,首次运行时都要大于那两个时间才会结束这两种启动状态进入到普通启动模式,所以在没有达到以上时间又重新关闭,启动油门,就相当于以上计时又重新来过。
超柔和启动,柔和启动的加速时间达到后会自动进入到普通启动模式,但油门归零时间分别超过6秒,3秒, 超柔和启动,柔和启动模式又会变成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系列的超柔和启动,柔和启动的加速时间分别为8秒,3秒,首次运行时都要大于那两个时间才会结束这两种启动状态进入到普通启动模式,所以在没有达到以上时间又重新关闭,启动油门,就相当于以上计时又重新来过。
...

这个我当然知道,而且说明书写的也很清楚,我的意思指电机完全启动起来以后,不要说3s、8s了,我全油门2分钟后(我是换的新电机,测试电机发热情况),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好几次空中不小心把油门打到底以后变成缓启动,差点摔机,后来空中只开idl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好几次空中不小心把油门打到底以后变成缓启动,差点摔机,后来空中只开idle模式

我现在只敢悬停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好几次空中不小心把油门打到底以后变成缓启动,差点摔机,后来空中只开idle模式

SOFT ,VERY SOFT 加速模式下,需要加速到实际输出油门要大于50% 以上才可以退出SOFT ,VERY SOFT 加速模式(这只是退出条件之一,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退出:SOFT 3秒,VERY SOFT 8秒 连续运行时间),不然归零油门再重新启动还是SOFT ,VERY SOFT 加速模式。
且SOFT 3秒 ,VERY SOFT 8秒 的加速时间达到后会自动进入到NORMAL 模式,但油门归零时间分别超过3秒,6秒, SOFT ,VERY SOFT 模式又会变成有效。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防止SOFT ,VERY SOFT  加速时速度还不够,又重新启动油门而误进入NORMAL 启动从而甩尾。同时短时的归零油门也不会影响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