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改船 新奇达757-69 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9-06-19):
直升机和车都歇歇吧,最近有改兴趣了,想试试船是啥感觉,刚在坛子里80米收的,主要是喜欢虾的样子。这是商家介绍1:16超大比例,船全长是0.73米,时速最到居然达到40KM/H,艇体上下两部份均采用ABS塑料一次注塑成形,坚固耐用,水中阻力小,极具改装潜力,主要有几个问题?这船有改装潜力吗?我现在手上有一个HL 320A 的电调,两个规格不同的540有刷电机,还有一个亚脱600L 电机KV是1620 ,再还有个不知道KV的 B3674 也是再坛子里50元包邮收的,据说KV是350,我有点不太相信,查了国内好几个厂家B3674 KV 最低的是飞高KV也有450,我测了一下空载电流0.8左右,对照应该KV值再800-900左右。我是该用有刷HL320A+2X540,还是无刷80A电调+600L,或者B3674 。每种配置用什么桨,需要加舵机吗?先谢了,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舵机最好加上。

网友:
否则,还得买电子设备,不划算。所以加舵机成本最低。又可以立竿见影。

网友:
船体有多重?

直接上无刷电机吧,一步到位,如果船体不太重(1KG左右),也可以用B28级的外转子电机,或B3650~60的内转子电机

网友:
我也想收这么一个船壳~~~关注...楼主 玩够了卖我哦

楼主:
今天把船拆开了,真的感觉挺吃惊的,没想到这船竟然还有防沉泡沫,在两边虾脚的部位各有一块成型的泡沫,挺不错。再就是这船还有现成的舵,现成的摇臂,只要把舵面加大,竟然可以直接加舵机,连舵机保护都有了,搞笑啊。让人搞不明白的是,虽然船主体上下之间还有黑色的密封条,但今天进了不少水,不知怎么回事?设备合也不错,密封很好,带凹槽的胶条。懒的动大手术了,想留用原来的轴和桨,直接上两个有刷540行吗?再加个管转向的舵机。这不知行吗?先换了电机再试试吧,刚才量了一下,桨的直径37MM左右,螺距不知道啊

网友:
如果不追求高速 双540电机也可以  但HL的320A 不行 车用还可以 船用吗就差点 两外支持电压太低 才8.4V   最少要用12V以上电调 才行

网友:
两电机要是并联到电调,转速平衡会是个问题。

网友:
水应该是从轴套里进去的吧

网友:
别改了,没有价值。玩具就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