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业余使用线切割的可能性

楼主(2009-06-20):
一直梦想有台线切割,可以切形状比较复杂的零件,另外就是材料浪费较少。
坛子里的玩友有没有养线切割的?有什么优缺点?自己搞台现实吗?
我是在实验室使用,我单位有小房间可以放设备,有通风条件。
请不吝赐教!
单选投票
, 共有 71 人参与投票
1. 可以应用;
49.30%
(35)
2. 不现实!
50.70%
(36)

楼主:
请别人用线切割加工的同步带轮什么的,效果不错,很想自己拥有一台。 这个东西编程难吗?

网友A:
咱们论坛的 bbk 自己就有线切割以及很多机加工设备,你可以和他探讨一下,他对线切割很通

网友B:
那玩意又脏又慢,编程倒不是太难,还是去外协吧,用cad画好图,带电子版过去,把原材料带上OK

网友C:
还是不现实

网友D:
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E:
拥有一台后,很快你会对他失去兴趣

网友F:
主要是购置价是多少,太多个人承担不起

网友G:
据说有桌面线切割,1万多块。那东西是很脏。干起来汤汤水水到处是油污。不过确实是好东西。有它干很多活方便多了。

网友H:
线切割时必不可少的东西

网友I:
 那个东西,割个手指大的孔也才5元钱加工费。外加工吧。
那机加工的一台一月才挣几千元。

楼主:
脏是一定的,还有废气。。
如果5000能搞台,就搞台来玩玩。

网友J:
就是太脏了

网友K:
我有的家里玩不太现实主要太脏了噪音也很大还得要3相电,要是真的需要D不核算不如买台2手的小点行程的7K-8K就能买到要是自己会修电路的买那种烧电路的机器那就更核算了

网友L:
那玩艺自己D不了。

网友M:
油污太脏了,这个影响很大!
而且还有机会着火

网友N:
有的话我也想搞个,厂家报价3万多。。

网友C:
不现实的

网友O:
线切割加工精度高,用钨钼丝,速度并不慢,按加工面积收钱,记得好象1平方毫米0.8分钱。
编程用3B程序,有些可支持二维图形自动生成程序。
可加工硬度较高的材料,硬质合金、锋钢条、高锰钢等都可以,表面粗糙度小,使用皂化液做为冷却液。
切割时那种气味是皂化液的,有电离放电时的高温产生的,比较复杂。
如果能有封闭性的,就是外面带机罩的那种还是可以接受。
着火的机会不大,因为皂化液本身就是阻燃。
有一台这东西,做个车床的件都能加工出来,主要是切割复杂形状是优点。切出的齿轮(因为可以先把材料整体热处理再加工)直接可以用来做传动用。
要有地方我也想弄一台,就是人都快没地住了。

网友P(2010-10-22):
我也是惦记很久了,没遇到合适的

网友:
1 三相电是个问题 (但是好像不难解决 3相电的作用就是给走丝电机和水泵电机)
2 线切割机床比较贵 最便宜的1.8万 行程250*200 用来玩太浪费了
3使用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每小时需要电费1度 目丝成本平均每小时1元
4很脏

网友D:
听说很久了,还真没见过实物。:loveliness:

网友Q:
条件不允许,有认识干这个的朋友最好,有空去玩玩就行了

网友R:
 xx比较不理想,脏呀

网友S:
私人是没有多少东东要
经常
线割的,而且还要
场地、通风
等条件,因此私人拥有线割不现实,如果开店外加工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T:
都是說快絲啊,還是外加工好。
是實在是太髒了,油會噴得到處都是,那個房間啊,黑的,天花板上都是,時間長了,屋子裏都是一層油。
便宜的機器1-2万,貴的7-8万,也能割出類似慢絲的端面效果,就是精度沒有慢絲好。
我還以爲說慢絲呢,公司裏有一台,180万呢,精度1um,用純水的,乾淨啊。

网友U:
有人能找到结构图或详细的照片吗,配件淘宝都能买到

网友V(2011-02-02):
理论不难,就是要做精致。有好几个关键的地方,这关键的地方就得精致,也许还得线切割

网友W:
呵呵,楼主要是买了,车 铣 线切割都全了,一般的小厂都比不上。
这玩意很简单,主要就是调整钼丝的垂直度和换导电块而已,编程就是CAD而已,输入后卡会自动转换。HL卡很简单。
钼丝倒是不贵,电费到不是太多,这东西不轻,最小的7025都有980公斤左右,国产三光机强点,泰州的便宜。电源你也不必担心,这个玩意可以选220单项电的,就是220的电容比较容易爆效率低点,然后还要换走丝桶电机。玩玩而已买这个有的浪费,线切割寿命不长,通常3.4年已经接近报废,修不如买新的,所以市面上很多便宜货2手的就是这个道理。
自己用,你不是有CNC的吗?
买个高频,差的1000多好点2000多,搞几个走丝轮,200块买个走丝桶,MCU自己做个走丝同步编码器,几千块搞定,控制用HF卡,也很便宜,需要的零件就用自己的CNC和车床加工就好了,没什么难度,主要是可以做个微型的,可以全封闭。
最简单的方法5000买个2手再1000配个新高频

网友X:
很臭的.如果在家里搞.那味道不是一般的难闻

网友Y:
业余使用可以,只要财力跟得上.主要还是购买设备和安置设备.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是业余条件下DIY一台线切割.或者DIY一台业余的,桌面式的线切割,
这个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高频套件现在市场上没有.成套的上千.比较贵

网友Z:
160x200x70,320x240x200 二台十年以上的废线切割花了8000,修好在加1000,有点一不和算了...

网友O:
可行的,只要有大于四平米的面积,
其实有些线切割设备可以定做的,特别是带全封罩的,估计不超过一万五吧,俺们单位购买的不带机罩大约是2万,可加工高度300MM,X*Y=460MM*320MM ,跟一控制台和高频电源,总占地面积是3平方米,高度是1.5M,大理石平台,下部为储水箱和配电箱,大部分是空的,整机重大约是半吨,主要是大理石台面重.
试想,如果将上部分封闭,只留后部换丝与前面装件,既可实际将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围,不过也是相当难于清理的,切割丝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这东西成本并不低.

网友AA:
加我QQ,我也想DIY个线切割。
现在正设计个新结构。

网友AB:
如果能做点外加工,挣点钱,可以考虑买一台。

网友G:
感觉很脏的。再说自己玩,使用率会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