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3851-6 改成2个380马达驱动,如何?

楼主(2009-06-20):
各位大虾,小弟是菜鸟,准备买HL-3851-6,自己手头上已经有2个380马达了,想把-6的那个550马达替换掉,变成双马达,请问有人试过吗,感觉如何?
电池:2块3.7V锂电池(5400mah)电池串联,连续放电10A
电调: 320A (就是原装)

另外
问题一,改装双马达用到的固定座,怎么搞来?

问题二,-6这个车前轮的固定转向座是塑料的,会不会很容易撞坏啊?我看到-2是金属的,那应该不错吧?

问题三,大家买-6的价位是多少啊?

以下是-2的金属固定座:

网友:
上无刷吧  才是正道

无刷 配  123 电池

绝对暴力

网友:
要改也改双550啊,或者单个580.。呵呵
改无刷成本比较高啊

楼主:
无刷成本高啊 ,动辄上3,4百,我加个马达就免费,假如改双550或者580,车子能承受的了吗? 550一个要40块吧,580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580电机 320A调速器    调速器加一个散热片   最好再加一个  散热风扇   电调能省一点要不电调会烧得   配一块ACE  8.4V电要比原装  快很多    要想再快就得上无刷拉 本人准备上无刷啦

网友(2009-09-05):
电池 放电C数小了 会涨肚子

网友:
我已经改了双550了 听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