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 调好的真是架好飞机!感谢老沈对我的EP200调试!

楼主(2009-06-20):
曾今以为EP200 V2 真有缺陷!
炸机后,自己调了好久,还是没调好 ,换了零件,重新装机调螺距什么的,但还是有抽尾 震动什么的毛病.不得不求教老沈。没想到我的EP200 在老沈的细微调解下,当场就可以脱控飞行.........
还是自己手艺不精啊,感叹下.......
小飞机的确需要细心,任何细微的地方都有可能引起震动,特别是要注意螺丝什么的细微处,还有控里的螺距油门曲线也的配合好。EP200调好了飞起来真舒服!爽飞的感觉真好!
再次对老沈表示感谢!

网友:
呵呵,调机是个学问啊,祝你早日练好,能帮助更多的魔友

网友:
就是 我刚买来的时候 摔了以后自己怎么都搞不定 拿过去他摸两下就好了 很是神奇....  调机还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
EP200是高高手的玩具, 没经验的新手免问

网友A:
难道亚拓的直机新手能做到一飞冲天?
不是说玩直升机是三分飞,七分调吗?!。

楼主:
亚拓的飞机其实粗调,稍微有点小差错它照样可以飞,但感觉ep200这小飞机绝对需要精调,能把这小飞机调好了,什么大飞机都不是问题了。调机真是门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亚拓的直机新手能做到一飞冲天?
不是说玩直升机是三分飞,七分调吗?!。

没错, 三分飞,七分调.

但是有几个新手有耐心先调它几个月的.对新手来说, 能尽快练习飞行才是王道.

不得不说,亚托相对要好调试, 至少新手照着说明书也能调个八九不离十.

楼上几位都说了, 难调, 要找老沈, 全国有几个新手有条件去找老沈调机的?

网友:
我的200尾巴震,尾划块在尾轴上上下扭,以为是轴弯,换了也一样,以为是尾波箱坏,可是看尾轴转,是在一个点上,难道是滑块里面筒套或者轴承坏了,可是换了以前v1塑料的,一样上下摆动,不知什么问题,还须细查
请问LZ怎么调的?介绍一下 3q

网友:
请上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