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09-06-20):
LAMA两个
电机
的转速不一样`上快下慢,,,飞机疯狂自旋,,把两个电机的插头调换..变成上慢下快...可以排除电机问题..
接收和遥控是9X2..焊了个
舵机
线,是不是哪出问题了???或者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求高人帮助....

楼主:
2个舵机接1,2通道...三合一出来的线接3,4,,,设置了MODEN 1...线都接正确了,就是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郁闷```

网友A:
给朋友顶一个 搞不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B:
“上快下慢,,把两个电机的插头调换..变成上慢下快”,就是电机问题!快的那台正常,慢的那台接上面还是接下面都一样慢,根据什么说可以排除电机问题?电机有问题不等于电机不能转,达不到额定转速就是问题,例如电刷脏了、退磁、线圈局部短路等等。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上快下慢..调换插头,变成上慢下快....明明不是2个电机都是正常的吗??

楼主:
高手在哪啊``赶快出来救救我吧``

网友C:
调整微调会不会好点??我是新手我猜的

楼主:
那样的转速,,摇杆打到底都没效果`微调怎么可能有用?

网友C:
前天在本版看见一个就是调这个毛病的贴子!您找找看?是专制严重自旋的

网友C:
实在不行找找黑哥帮忙瞧瞧

网友C:
黑哥是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D:
你摸摸转的慢的那台电机烫不烫,如果明显比另一台烫就是电机不良。碳刷磨损,退磁,线圈有短路等。

网友E:
MODE1是日本手,应该是通道2、4接舵机,通道:1、3接四合一!

网友F:
调节四合一上的PROMOTION

楼主:
奇怪的,我把这个三合一换到esky原装的LAMA上,又正常,,就是装自己的9X2控和R77S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