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滑应该如何投掷啊?崩溃了!谢谢大家

楼主(2009-06-20):
刚装好的机机, 投几次,就栽几次,
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呢?

有什么技巧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装好的机机, 投几次,就栽几次,
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呢?

有什么技巧吗?谢谢

重心严重靠后,抬头后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严重靠后,抬头后栽头.

楼主只说栽下来,还没说是抬头失速栽下来,还是直接就一头向下栽了

网友B:
不是装起落架了吗?滑跑起飞啊
手投的话,你可以借鉴我的经验,我自己做过一架滑翔机,全桐木构架,怕摔坏了,使用了一种很安全的投掷方式
首先请确保你的飞机是完好的,有伤赶快修好
找一个适合的场地,平整,最好有草,我当时找的是一片麦田,麦苗不高,但土很松软。
要注意天气,一点风也没有并不好,风太大当然也不行,飞机翼展1到2米的话3-4级风是适合的,现在的电滑动力都很强,这点风不算什么
投掷高度是重点,离地面0.8米~1.2米的高度是合适的,万一摔下来不会重伤,万一投掷成功推油门就可以飞,这是主要的思想。
调好中心,检查一遍,不开油门,正迎风,低速投出,飞机会很缓慢的向前滑行,机体始终很平稳,最后着陆,时间大约几秒。落地后检查一遍,调调舵面等。有把握可以在第一次投掷期间推油门起飞,没把握就等飞机落地再投一次,这次可以开动力爽飞了!

网友:
楼主与我一样的遭遇,我是曾经几时都没兴趣了准备退出固机,变卖了曾经的家产,后又是感觉心不甘,自己又特别喜欢这项活动,米是撒了不少了 重新在次潜水学习,从简单的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装起落架了吗?滑跑起飞啊
手投的话,你可以借鉴我的经验,我自己做过一架滑翔机,全桐木构架,怕摔坏了,使用了一种很安全的投掷方式
首先请确保你的飞机是完好的,有伤赶快修好
找一个适合的场地,平整,最 ...

网友:
首先,重心位置必须调好,决不能后,但也不要太前,太前拉不起来.
然后就是舵量,新手副翼舵一定不能大,怎么才算大呢?就是飞的时候左右颤,觉得角度不超25为好;平尾呢,可以大点吧.(个人手法喜好,仅供参考)
最后就是抛的手法,知识库里的<航空手册>好像有说过,是用力平抛,如果风大,就更不应该向上,因为很容易翻跟斗的.至于油门加不加,本人觉得倒没所谓,主要看你能抛多远多快.

网友:
抓着尾管   加油门  松手~  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装起落架了吗?滑跑起飞啊手投的话,你可以借鉴我的经验,我自己做过一架滑翔机,全桐木构架,怕摔坏了,使用了一种很安全的投掷方式首先请确保你的飞机是完好的,有伤赶快修好找一个适合的场地,平整,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