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两个UN-A6联合充3组4s电池吗?

楼主(2009-06-20):
我现在自己做了个6s->4s的线充4s电池,但是浪费了2s的充电能力,比3s充电时间长一倍。a6号称6s独立,能不能用了两个a6,把两个6s引出,合并成12s同时充3个4s电池?如果可以,麻烦给个可用的图或者介绍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免得弄坏充电器。多谢

网友:
如果两个A6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这样就不行。

网友A:
火星就不对了…A6是独立平衡充,带隔离电路的,可以共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开发UN的伙计,给个权威解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火星就不对了…A6是独立平衡充,带隔离电路的,可以共用同一个电源。

正解,确实要分开供电。

楼主:
线路需要怎么连?把一个的6s最高和另一个的6s地直接连起来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确实要分开供电。

那就是我不对了:P
看来A6把输入和输出的地接到一起了

网友(2012-09-15):
我有想知道,请开发者提供详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