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飞机一次能悬多长时间?

楼主(2009-06-20):
我的才5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A:
不会吧!啥电池?啥配置?单单悬停?

网友B:
你得先报下配置和电池

网友C:
一般都在8-10分钟

网友D:
我用的4S123悬停12分钟

网友E:
10分钟左右

网友F:
调的好的话12分钟可以,但8分钟后就不建议飞了,电池很容易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