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 求助 EK2 0907 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06-20):
请教个问题 这东西 怎么使用啊 正面标着DC4.5-5.5 BATT  S1 S2  侧面 又标着SERVO + - 这东西 怎么接线啊?
在线等待 谢谢各位前辈了

货号:EK2-0907
名称:舵机检测器(Servo Tester)
重量:8.2g

输入电压:4.5V~5.5V (DC)
可连接两组舵机或电调;
单片机控制,稳定性好、精度高。

旋转旋钮,即可检测舵机。
如果连接电子调速器(有刷或无刷均可),即可摆脱遥控设备进行手动调速,对于用于测试调速器或马达性能非常实用,不用再繁琐地连接遥控器和接收机了!它相当于一个“手动接收机”的功能,通过旋钮模拟发射机打舵。
这是搜来的 参数 还能测马达 电调 疑惑。。。。

正面图

正面图

侧面图

侧面图

网友:
 batt接电池,然后S1,S2接舵机。

网友:
不好接3个舵机?

网友:
BATT上按标注的正负极接入4.5~5.5V电池,S1、S2接舵机,舵机的三根信号线中颜色最深的对应插针上标“—”的,然后中间的线对应标“+”的,颜色最浅的是舵机信号线,对应“SERVO”这个插针。你图中的舵机黄色线就是信号线,然后依次是“+”、“—”。

网友:
要是有电调的话也可以直接插到BATT上,注意正负极。然后电调接电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