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舵机坏了,换一只,据说还要调同步,怎么调?

楼主(2009-06-20):
炸机后,发现6ch螺距那只65MG舵机坏了,想自己换,据说还要调同步,怎么调?请教了!

网友A:
没那么复杂,装上去按一般调机步骤调就可以

楼主:
打开后,看见几个金属齿完好。不知是我打开时,不小心碰断还是怎么,红黄黑三根线,黑的断了,找不着哪里断的,不敢瞎试,怕吧6014再烧了。呵

楼主:
真想拆那几个好的,看看该焊哪,犹豫中...

网友B:
电机外壳到电路板边缘的焊点

网友:
如果是红黄黑三根线,这三根线的焊点是品齐的

网友:
晕菜了,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装上去按一般调机步骤调就可以

楼主:
黑线接电机外壳,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5&page=1,试了没戏,可能电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外壳到电路板边缘的焊点

是的,谢谢大家!

网友C(2009-09-06):
舵机还从来不敢想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还从来不敢想能修好

能修的哦。简单的故障可以用替换法,但是性能就不好说了。如果没有伴我还是算了,毕竟如果舵机出了问题会有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