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直驱车床做主轴了

楼主(2009-06-20):
大家帮看一下,哪个地方不妥,还要改的,如没问题,就拿图纸外加工去了

网友:
黑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A:
没公差 没粗糙度?

网友:
一般不要设计非标螺纹和左旋螺纹。 键槽里端是半圆。尺寸标注不规范。缺少螺纹退刀槽。轴承安装段是磨制,要留出砂轮退刀槽,标出光洁度。。。。。。上图中螺纹深2mm?

网友:
还是能表达清楚的。

网友:
螺纹的标注方法是M多少*多少;比如M20*2,不必标出深度。

网友:
  起码还会画图比我强多了,,我还停留在学校老师教的拿笔画的 那种

网友:
20通孔小了点,21好,要不可能20的棒料穿不过去,55的台阶太大了(你至少要用57以上的棒料车,加工量太大,也浪费材料),没必要,综合考虑,39就可以了--------用40的棒料刚好可以车制。键槽干啥用?太长了,对轴削弱大。特别是后轴承处别有键槽。
弱弱问一句,有32内径的标准轴承吗?好像是非标的吧?

网友:
还有内孔不搞个莫氏锥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公差 没粗糙度?

你书读太多了……

网友:
我刚学caxa 哈哈

网友:
主轴内孔一定要搞成莫氏锥度的。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为什么要搞成莫式锥孔呢

我这个主轴前端壁才7。5MM厚,搞不搞得成莫式锥孔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主轴前端壁才7。5MM厚,搞不搞得成莫式锥孔啊,请大家指教

你可以把前端直径加大到38啊,外螺纹搞38*2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拿去加工了,一个主轴,一个法兰盘,两个轴承座盘,一共400元,真贵,我都想开机加工厂了

网友:
图纸修改好了?

楼主:
楼上兄弟,除了35的锣纹没改成38的锣纹外

其它的地方,32的轴承位改成了30的,30轴承位处不铣槽,两头加了莫氏3号锥孔,就没必其它地方了,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请大家赐教

网友:
机械加工时 一定要加上形位公差 轴承座加上光洁度和配合公差 否则机加弹性非常大 到时候用不了 可就欲哭无泪啊!!我就有过前车之鉴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经验,日后一定谨记

不过,我放了两个轴承在他那儿,放了一根新的莫氏3号呆顶,要他照着做,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读太多了……

一张图纸 主要看的就是 尺寸公差 否则还要图纸干什么?一人发一个样件 照着车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放了两个轴承在他那儿,放了一根新的莫氏3号呆顶,要他照着做,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勤跑一跑 多和干活的人沟通 让他明白你的加工要求 (有时候比直接和老板说要强)高转速 同心度不好的话 机床抖动会非常大也非常危险 让他尽量一次装卡

网友:
好。
以后俺也学画图上传,让老师批改。

网友C:
弱弱的补充一点,总长280,分25+20+22+146+22+7+38,以上的数据必须去掉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个,这叫死循环还是什么来着,忘记了
我画的图下面加一句话,**如有疑问,请拨打137++++++++,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的地方,32的轴承位改成了30的,30轴承位处不铣槽,两头加了莫氏3号锥孔,就没必其它地方了,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请大家赐教

两头加了莫氏3号锥孔
两头?只要前端有就好了啊!后端搞锥孔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补充一点,总长280,分25+20+22+146+22+7+38,以上的数据必须去掉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个,这叫死循环还是什么来着,忘记了
我画的图下面加一句话,**如有疑问,请拨打137++++++++,谢谢**

去掉那个叫调整环,是由其他尺寸链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