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8级引擎开一半油门就死火

楼主(2009-06-20):
我的18级引擎开一半油门就死火,一半油门以下怎样都没事,怠速也稳定,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是新手,各位前辈指点下啊,急急急!!!!!!!!!!!!!!!!!!!!!

网友A:
没玩过油动 帮顶

网友B:
有两个针可以调,一个怠速不死火;一个调高速不富油或贫油!
按说明反复试几次就可以调好,找个师傅就更快,

网友C(2010-01-01):
应该是富油了吧

网友D:
推高速死火多数是贫油,主油针开半圈再试,如果低速又死,就把副油针关几度。

网友E:
对,贫油机会大,慢慢调整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