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

楼主(2009-06-20):
怎么我新买的守护神
30A
电调,一把油门推到头马达就不转了,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高手帮忙

网友A:
是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吧?
可以把桨去掉,再推油试试。。。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以为这样,然后把桨拆了,也换了电池,都没用。

网友B:
还用分析什么,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