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是用三相交流电驱动的吗?

楼主(2009-06-20):
学习中想弄明白.
请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7172&extra=page%3D2

网友A:
是的,无刷电机是用三相交流电驱动的

网友B:
无刷电机j是用三相交流电驱动
哈哈

楼主:
那么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就是把直流变成交流三相电(不同的电压)。

网友C:
120度直流无刷电机在旋转过程中,定子三相线圈中通的是方波电压,且每个时刻只有两相通电,反电动势为梯形,通电的相序考霍尔位置传感器或反电动势确定。通用变频器供给的是交流正弦波。这些基本理论在电机类的教科书上都有介绍,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D:
单相的也是无刷呀

网友A:
单相电机是做成鼠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