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啦 大家来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2009-06-20):
刚炸机回来 我的机子在翻过来的时候 狂抖几下 炸了 不知为什么翻过来的时候机子会猛烈的左右乱摆几下 再切3D模式时也会突然尾巴摆几下 机子往下沉几下 不知什么原因  机子就这样炸了

网友A:
皮带松,反转齿打滑,尾轴打滑都有可能

网友B:
要是电机很有可能是电调设置丢失,进角错误,从新设置即可

楼主:
电机没问题的啦

网友C:
切换时机身有震动没,消除震动,降低3D感度

网友D:
单向轴承检查一下

网友E:
切3D本来就要往下沉一下的,从3D切回来会往上飘一下,螺距变化了

网友F:
可以在遥控中设置延时,这样切3D就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楼主:
不是啦 尾巴乱摆

网友G:
3D时有双桨,机身震动过大,造成感度过高了,,,可能,嘿嘿

网友H:
3D模式的时候陀螺的感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