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人
求助,大家有用倾角传感器做过机器人的么

楼主(2009-06-20):
请教一下,接口输出是什么信号,初始状态必须是水平面么,刷新速率怎么样,谢谢

楼主:
补充:陀螺仪是否可以测出并输出和水平面的角度

网友A:
陀螺仪不可以,陀螺仪只不过是加速度计而已

网友B:
有很多热偶式的MEMS传感器都是可以用于角度传感的,但对加速度也有感应,用在加速度不大的机器人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