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碳钎杆如何加工的?

楼主(2009-06-20):
大家碳钎杆如何加工的?
很容易搞裂开亚

网友A:
我是:美工刀!

楼主:
不知道厂里如何切割的

网友B:
厂力是用砂轮吧 你自己可以去买个锯条 用锯锯

网友C:
随便找根锯条就搞定了

网友D(2009-08-02):
我是用电磨+切割片的,切起来还不错,但一定要戴口罩,十六层以上的

网友E:
我也是用电磨+切割片,很好用,切口平整,速度快
但就是粉末满天飞,我用一个小风扇把粉末吹开,但如果有个吸尘器会更好,哪怕是个USB吸尘器...

网友E:
再就是用锯环形切割一圈,轻轻掰断,慢一些,但粉末没那么严重,最后用砂纸打磨剖面也很好用

网友F:
小心!碳粉沾在皮肤上会过敏

网友G:
电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