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磁性表座不好用,改成常规形式的

楼主(2009-06-20):
买的磁性表座不好用,改成常规形式的

网友:
不错,不过感觉使用范围受限,再来点细节和制作过程的相片就好了。。。。。

网友A:
怎么不好用,是没有磁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好用,是没有磁性吗。

买来是万向的,锁不紧,又淬火了,不好加工,所以改了
没有磁性还叫磁性表座吗?

网友:
说说不好用在哪儿,我们也好学习

网友:
买来是万向的,锁不紧,又淬火了,不好加工,所以改了
没有磁性还叫磁性表座吗?
我意思是磁性不够吗

网友:
大概是装在边上的  不好用  中间的立杆加长了

网友(2025-02-20):
要买那种液压的,才能锁紧,普通的便宜的锁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