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关于新版本8A充电电流

楼主(2009-06-20):
新版本的UN-A6可以设置充电电流最大为8A,请问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
调整电流的到5A后,再按住按钮不动,电流会继续增加直到8A

网友:
按住+按钮10秒不动,电流会继续增加

楼主:
十秒……

我一直在按,每次都没超过十秒,也没想到要超过十秒,更觉得不可能需要超过十秒……所以一直没看到数字向8A方向变化。这次在“悦耳”的连续蜂鸣声中,终于看到了8A了

现在有一个小想法——那个蜂鸣器能不能只在充电结束时响,按钮调整充电参数时不响?手里八块450的电池容量不同,另加三块250的电池、两块1300MHa的电池、9块3.7V的4#3电池,集中充电多数在夜里,每次调整充电电流时,那蜂鸣器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实在是太响了,我要是个单身汉倒也没什么了,

想断开蜂鸣器来着,又想断开了充电结束也不响了,也是不方便……

UN-A6不错,使用一段时间了,每块电池充下来很精准,三位半的表测都是4.2。

谢谢楼上哦,老朋友啦

网友:
我给UN-A6的蜂鸣器里堵了一小点棉花,现在小多了。
我们的老版A6能升级吗?

网友(2009-07-27):
学习了。回头试试我的A6能否调到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