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飞翼建造经验

楼主(2009-06-20):
我的第一个飞翼

翼展88cm,机头角度130度,翼根28cm,翼尖10.5cm使用的是xxd2208 20A电调,1300mha 3片电池重量在117克,9g舵机,天地飞6A控
机翼剖面是clark-ym-18,http://worldofkrauss.com/foils/208总重量在310克。机翼使用12公斤的泡沫切割而成。重心离机头顶点14cm
这是试飞照片

试飞的时候有2级风,该飞翼非常难飞,动力方面不错但是容易失控,很不稳定。
使用重心计算公式http://fwcg.3dzone.dk/计算重心离机头应该在13.5-15.5cm之间,实际重心也在里面。

楼主:
这是第二架飞翼

机头角度缩小到120度,翼展在83cm,翼根28cm,翼尖10.5cm,使用ax1800n电机,2片1000mha电池,8g舵机,天地飞6A控,重量在260g,重心离机头顶点14.5cm左右。
机翼剖面也是clark ym-18,同样使用12公斤的泡沫切割而成。
这是试飞时的情景

这架就非常的好飞,速度较慢,滑翔性能非常好。续航力也不错。

楼主:
建造时候我使用50cmX50cmx5cm的泡沫板,0.5mm的电阻丝,每米7.1欧姆。电源使用的废弃电脑的电源12伏特。
另外事先做了个模板

翼型剖面是clark ym-18 你可以下载它的cad剖面文件http://www.ae.uiuc.edu/m-selig/ads/coord_dwgFmt/去激光切割一个,翼面的高度是5cm高。
关于切割我是参考这个视频http://www.utahflyer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Itemid=33

在切割完机翼后可能还要调整下机头角度下面的图有参考价值

切割完我用热熔胶粘合纤维胶带加固,然后用的普通水溶颜料着色,用明胶带蒙皮。
另外在翼根的两个角一定要要用纤维胶带加固。
另外附上CLARK YM-18 CAD文件

网友:
又一做模型的有心 不错 帮顶~~`

网友:
第一个没有加垂直翼?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难飞?

网友:
飞翼版好久没这样的贴了 好!!

网友A:
问楼主12公斤的泡沫板建材市场能买到吗 就直接和老板说要12公斤的泡沫板吗 这个12公斤是什么单位体积的重量啊
楼主给个参考价格

网友B:
做的不错,第二个好飞是不是电机靠前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重心还是靠后了,飞翼的重心能靠前一些不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12公斤的泡沫板建材市场能买到吗 就直接和老板说要12公斤的泡沫板吗 这个12公斤是什么单位体积的重量啊
楼主给个参考价格

12公斤是一立方米的重量,也就是密度。
应该可以在一般的建材市场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第二个好飞是不是电机靠前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重心还是靠后了,飞翼的重心能靠前一些不靠后。

重心第一架落在理论重心范围内。第二架比理论重心靠后点。我觉得可能是机头倾角的问题。

楼主:
新做了一架参数和第二架一样,新的蒙皮。

网友:
飘亮,只不过本人手工差不会做。新手飞自已做的机机应更难起步。

楼主:
我做的第四架飞翼,350g,XXD2208,电池1300mah 15C
去掉了翼尖的立翼。平衡略微受点影响,灵活性好点。另外这架飞到过树上因为没有翼尖部分树枝挂不住,加力又飞下来了。

网友:
PP全部挂了?看不到

楼主:
新买的保温板,15元一张,5cmX60cmX120cm,密度大概28kg/m3
可以切割3架

翼展102cm,翼根27cm,翼尖12。重量在415g,使用xxd2208,天地飞6A的控,95g 1300ma 15c电池
emax 12g舵机
重心离头17.5cm
今天去飞了,非常的稳定,动力稍微有点不足。相对4号机350克。
试飞时大概刮的3-4级的西南风。
最后因为飞出控的距离坠落,翼根部分折断,不过已经重新粘合好了。
这种保温板质地类似于kt板中的泡沫,细腻,较硬,较脆。但是比想象的耐撞击。

楼主:
第七架飞翼的背部

舵面是用KT板做的,用1mm的铝合金做的电子座,以前的都是用冰棒棍做的

网友(2009-08-13):
LZ做了那么多飞翼,真不错!

网友:
我不懂飞翼,请问能实现偏航和滚转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

网友(2009-09-12):
朋友你能不能帮我做两个机翼切割模板?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