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问法吧,入门级的电直,哪一种比较结实禁摔?

楼主(2009-06-20):
当然会先练模拟器,但是最有上手的时候(要不干脆就变成玩电脑了),恐怕上手就少不了摔跟头,哪一种电直比较省心、禁摔呢?

谢谢。

网友A:
打算飞下去呢 450性价比较好的 就FY把

网友:
江苏泰州生产的LAMA,不错

楼主:
都说LAMA的共轴双桨的操作感觉和单桨完全不同,所以暂时不考虑这个了。多谢

网友:
估计答案与LZ的意愿相背,
因为真正禁摔的, 会进入高档的系列
例如 HIROBO Quark 小机,
有米用这些入门, 自然好,

反过来说,
入门禁摔并不是可取之道,
因为好飞手, 是 "三分飞行, 七分调较"

入门不能忽视调机的学习

网友:
小机机都很耐摔但一般更灵活,建议先LAMA练练条件反射。

网友:
比较结实禁摔 玩具了

大黄蜂 ! LAMA不经炸的。问题在于~~技术~

网友:
苦练模拟器直接上450吧

网友:
4通小电直都很耐摔,但很灵活。如4#3B

网友:
有人说丘比特V3不错,究竟V3行吗

网友:
作为单桨入门机V3确实不错,我以前也只会玩LAMA,后来用0404的控上模拟器玩单桨后,入了架丘比特V3,直接上手,也只是小摔,这个机机除尾浆爱坏其它都还好,我还没换过,而且现在的V3 四合一出新版了,DTD尾桨也出保护器了,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是把尾桨改CN12+4025了,基本再没换过件了。丘比特V3算经摔的机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算飞下去呢 450性价比较好的 就FY把
对头

网友B:
最耐摔的是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哦

网友C:
负责的告诉楼主 航模没有禁摔的

网友D:
楼主真是搞怪,这么多热心的模友,给你推荐4通的,你都看不上,
要禁摔,禁炸的,买3通玩具,设计时原则就是以禁摔,禁炸为主
模行只有好飞,精度高的。
不过楼主的构思非常不错,国防部应该先去研发下真机,最好是中了导弹,都打不下来,再把技术应用到模型上来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买了九鹰的solo和华科尔的lama2,这种小机还是很容易上手的,主要是可以在家多练习,比玩模拟器有意思多了。
对于没有高手带的人来说,这种小机是最佳的入门选择。

网友F:
没有机机是绝对耐炸的,先买个拉马练好四面,再上450

网友G(2009-07-20):
ls说的有当理,飞真机和模拟器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新手最好先飞双轴共桨,比较稳定,起码先练好悬停,模拟器跟真实环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环奇825 4通的不错,很耐摔,6楼直接大头朝下炸下来就机头裂了,我用胶粘了下就没事了。再上单桨。先玩双桨目的是为了形成JJ在天上出现各种不同情况时的条件反射,再上4通单桨习惯单桨熟悉单桨机。两架飞机算上炸了的修理费用不会超过1000块,先别买那么多附件,比如电池啊这些的,模型真的不能急,最多弄个好电的充电器就行。然后上6通,这样比较经济和省钱。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刚上4通单桨

网友I:
我也是新手..买了雷鸟..

网友J:
油机稳,就是摔了,你修一次一般没1000拿不下来。

网友K:
模拟器直接上450吧,楼主,别多花冤枉钱,要就玩玩的话就LAMA

网友L:
真正耐摔的要数3通的,我的3通都快散架了,照样飞,练平衡杆的扣子都打掉了,我用钢丝绑住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