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电直,大家帮忙看看这款适合我吗?

楼主(2009-06-20):
小弟刚刚玩航模,喜欢玩直升机,毕竟不用那么大的地方,方便点!可是什么都不懂,想先入手四通的练习一下,大家帮忙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596116cfc3cf052ea67c86c51e9cd7c.htm
适合吗?听我一个玩油机多年的朋友说这款电直锁不住尾,很容易转,是不是真的啊?这款飞机的性能如何呢?还有就是我想升级无刷,大家看看主,尾各用什么好?麻烦大家推荐一款,齿轮需要也更换吗?如果需要,用什么样的好?还有就是如果升级无刷,要同步升级哪些配件呢?大家帮忙给点建议,小弟不胜感激!还有个问题,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c1c6ce108adc78cc1affad12bf2ca74.htm
,升级到这款
电池
怎么样?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不好麻烦推荐个,谢谢

楼主:
在线等,大家帮忙给点意见吧

网友A:
电池是450级别飞机用的。004带不起来。
入门推荐从LAMA起了.或者直接上450级别飞机.
直接450初期投入会高很多.最少也要过1000吧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
004是整套便宜,不过配件不便宜.而且和450比起来非常难控制.从难度上看也不适合新人上手.除非比较有天分.

网友B:
给你中肯意见,如果你以前没有玩过直机,模拟器也没有玩过,最好还是从LAMA之类的双桨开始学习,这样最少可以飞起来不会打击你的积极性.你一上来就上004单浆估计有难度很难飞起来的,这个调试太重要了,不是一般的新手能搞定的,如果你有人带那又是另外一个说法,有高手带直接上450都没问题

楼主:
我玩过3通的微型电直(玩具,嘻嘻),也是LAMA的吧,想试试单桨的,大不了多玩玩模拟器,450超预算了,所以暂时没办法入手,呵呵!那大家帮忙看看,如果买E004的话,升级什么电刷?用什么电池比较好呢?

网友C:
新手用四通入门还是不错的,有助于练好基本功。但是E004抗摔性不是很好,建议玩丘比特四通机,那机抗摔比E004强,飞行性能也强于E004。
E004没必要改无刷,如果非要改,一定要选用动力柔和的电机。

网友B:
2S电池就可以了,选容量比较大的就行了.这个不是说你玩模拟器就能上真机的,模拟器和真机很大差别的,最大一个就是调试了,模拟器一般就是练习反应和手感的,都说7分调试3分飞啊,你买了就知道了,自己多动手多潜水吧,如果你不怕折腾就上004吧.祝你成功

网友D:
楼主,我也准备入手004。建议备些易损件,至于升级其他的,最好等玩了段时间再说。到时也许你想上450也有可能的,就没必要升级了。

楼主:
2S电池是啥意思啊········能不能推荐一个呢?对了e004适合室外玩嘛?抗风性如何?对了,各位所说的调试有哪些呢?

网友B:
7.4V的就是2S了,004抗风性不好,没风都难控制不要说有风,至于调试多潜水吧,其实我也新手哟,你多看就知道了

楼主:
哦,我明白了,对了,都说370电机短命,所以想升级无刷,不知道要同步升级什么呢?

网友E:
我就是004入门的 这个飞机确实很难飞 即使今天回头看仍然很难
如果入004 建议你也别升级无刷了 除非你很有研发精神 喜欢拆装diy,004升级无刷的投入产出比很不划算的。
不耐摔 不抗风 无精度可言 难控制 但是还是单桨入门练习的不错选择。

楼主:
那大伙看看单桨的四通飞机哪个比较合适呢?E-SKY做飞机到底如何呢?

网友E:
esky的前阵子出的四合一有技术缺陷 论坛里不少lama和004都严重动力不足 这个得留意一下

网友F:
不懂,就先学习,多翻贴子

楼主:
学习是肯定要的,可是也要买飞机啊,所以恳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G:
还要转连接 就不在看了

楼主:
那麻烦大家推荐一款LAMA好吗?我想要一款好上手,锁尾能力不错的,最好抗风性也还过得去的,有劳大家了

网友:
004的主电机挺好的吧 就是尾电机容易坏 我的尾电机只用的10小时左右。配件什么的没必要买那么多,我玩到现在也就把尾电机换成CN12了,别的都可以自己修修补补。

楼主:
004尾电机换CN12,还需要更换什么来配合吗?

网友H:
四通的都差不多,丘比特V3稳一些可以考虑,新手模拟多练习真机少摔机

网友I:
白花400多大洋 这400多元的飞机带不动哪450的电池 还不如买个 LAMA V3 V4的 楼主看的这款飞机老手都不好飞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楼主:
可是习惯LAMA到时候转单翼的又要从头习惯

网友J:
丘比特V3吧,挺稳的,真的稳!也比004耐摔些,就是配件买的麻烦些,可能也贵些(相对来说而已)。我用着这机,确实不错,又稳又抗风(也是相对而言)。

网友K:
我一开始上嘉宝,结果狂炸,还老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