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焊A123电池问题

楼主(2009-06-20):
A123
电池
一定要加镍片才能焊接吗?
电池光身焊行不行,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不用镍片啊,用刀刮一下就很好焊了,123电池的正极本来就是上了锡的。

网友B:
镍片是点焊用的,自己锡焊用铜片铜线更好,电阻要小得多

网友C:
沙发,藤椅说的很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我听一个卖A123电池的说一定要加镍片才能焊,原来是骗人的.

网友D:
 这年头骗子也不多了

网友E:
用100w的焊接吧

网友A:
我是用502粘好电池后,再用14#线双线并联焊在电池之间,相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