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在螺距滑套和尾滑套用的什么油?

楼主(2009-06-21):
请问各位在飞行的时候螺距滑套和尾滑套各用的什么油来顺滑?
还有就是大家的碳纤侧板封边吗? 谢谢

网友A:
主轴稍微用点缝纫机油,
尾轴是高速转动的,
所以不用油

楼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的油机尾轴也用油的,这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B:
我用的活塞油,每飞几个起落就加一点~

网友A:
其实用点也无妨,
多了会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