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星的发动机下拉角和右拉角怎样设定

楼主(2009-06-21):
请教各位DX,小金星的
发动机
座没有预留安装孔,怎样确定发动机安装时的下拉角和右拉角呢?

网友A:
加减相应的螺丝垫片,例如正装发动机时,在发动机后螺丝(发动机与机座间)多加垫片,就会加大下拉角。安装时粗设,试飞时细调。

网友B:
一般来说做不到很精确的下拉和右拉
右拉就象征性的给1-2°
下拉的话在发动机后螺丝垫2-3个垫片,基本上就OK了,飞行的时候感受一下,按照自己的习惯增减垫片的数量

网友C:
25小金星的右拉预留好了的,不过要是感觉不合适,也没啥可调的手段;下拉的话,就用楼上两位的办法。注意,如果用32发动机的话,油拉基本是偏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