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和DSMJ,有何区别?

楼主(2009-06-21):
现在的DSX7,有DSM2和DSMJ两种,接收机也不一样:
一个是    RD721+EA101 2.4G接收机,
另一个是 RD731+EA131 2.4G接收机,
价格都是1700元左右。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以后配接收机的通用性是否一样?

强烈关注中,懂行的说说。

网友A:
一个是 和spektrum通用的接收机 另一个是jr自己的2.4g 和spektrum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 和spektrum通用的接收机 另一个是jr自己的2.4g 和spektrum不通用

是指DSMJ与Spectrum不能通用吗?现在看来是不是入DSM2更好些,通用性要比DSMJ强?
DSMJ有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呢?

网友:
同LZ,听说通用的要停产了。高手们帮忙来选择下啊。

网友:
功率也不一样,DSM2是200mW的,DSMJ100mW

网友:
貌似200MW比100MW功率大。意味着控制距离遥远呀

网友:
听说 新版的DSX7 有pcm模式的...可以用普通接收机...难道同时兼顾2.4g 和72m?

网友:
LZ,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看下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6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