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问,怎么把小闪电的电机的水冷套取下?

楼主(2009-06-21):
固定的太死了..怎么才能取下来....求高手指点

楼主:
主要是没取过,怕搬坏了,

网友A:
灌点热水试试

网友B:
先在两端O圈处点些硅油, 放一会儿, 左右转动水冷套, 应该能取下来.

网友C:
怎么不打电话问我呢 用温度高点的电吹风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楼上的鱼不是玩直机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