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没有人用推力轴承代替塑料王垫片的?

楼主(2009-06-21):
为啥轴系的尾部都用塑料王垫片呢?用推力轴承不是很好吗?可大大减小阻力。。。毕竟是滚动摩擦,阻力肯定比滑动摩擦小啊?

网友:
生锈,滚珠脱落。这是我使用过遇到的较大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生锈,也生不了锈,在水里不断的高速打磨,什麽锈都磨没了,脱落是因为你没有没每次都调整好虚位吧,再说软轴不能拉得太紧,在高速急停后,浆的反拉力就会拉动浆轴往后拉,虚位大了就会脱落

网友:
壓力軸承,有個唯一的缺點,就是進水.!

网友:
減少了摩擦力的同時增加了阻力:loveliness:

网友:
如果和聚四氟乙烯垫片一样直径,阻力应该一样吧?我去淘几个推力轴承试试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推力轴承装在电机前可使电机轴承受力减少

网友:
俺就在用啊,很好。

俺同一条船用两种轴:
*)  0.15"一体轴在马达轴上加推力轴承;
*)  4mm 插接轴在尾轴浆叉前面代替 Teflon 垫片。

效果都很好。暴露水中的推t力轴承最好在用后立刻取下擦干......... 其实换一个也不贵。

楼主:
马达轴上加推力轴承怎么加?加在联轴节到电机前盖之间?
有什么意义呢?理论上讲桨的推力是作用到船尾的轴系吊架上的呀?难道在运动中软轴会被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轴上加推力轴承怎么加?加在联轴节到电机前盖之间?
有什么意义呢?理论上讲桨的推力是作用到船尾的轴系吊架上的呀?难道在运动中软轴会被拉长?

一般來説:推力在電機會令船跑得穩定。

网友:
已用多年。很好

网友:
還有!

生锈,滚珠脱落。这是我使用过遇到的较大问题。
軸身会磨损凹入

网友:
 軸身会磨损凹入是正常損耗,若生锈,滚珠脱落就是你本身保修未夠用功;還好意思說出恐嚇眾生的現像!

楼主:
关键是要用质量可靠的不锈钢轴承。。。不过这种型号的不锈钢轴承好像很难买到。。。

网友:
LZ!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要用质量可靠的不锈钢轴承。。。不过这种型号的不锈钢轴承好像很难买到。。。

你都沒说所用尺寸
可買直升机所用的配件,好像3m/m以上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要用质量可靠的不锈钢轴承。。。不过这种型号的不锈钢轴承好像很难买到。。。

楼主:
内径4外径9的推力轴承。淘宝上都有。。。但是找不到不锈钢的。。。

网友:
泡在水里没有空气不会锈,上岸了喷点WD40就行了,我以前自己做的轴是一般钢的,就这样从来没锈过。

网友:
1。会生锈
2。会掉珠子
3。用久了会把桨毂和轴口啃出一圈凹槽,我用了不到1个月就深到轴套口和轴承那个铜片直接摩擦的程度。
如果前后加垫片的话,船跑起来垫片多少会和轴套口摩擦(不管用什么,装轴时候都要留出一定间隙的)

综上,感觉推力轴承作用的确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径4外径9的推力轴承。淘宝上都有。。。但是找不到不锈钢的。。。
好像应该不会有全不锈钢的,不锈钢强度不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