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3

楼主(2009-06-21):
4#3无刷主马达齿轮磨损严重怎么办,总共悬停不到两个小时,主齿刚换了一个.马达总成太贵 ,有什么办法替换吗?

网友A:
马达齿轮磨损,是因为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B:
齿轮间的距离太小了吧?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玩了这么久了都不见磨损,你装的太紧或者太松了吧

楼主:
太紧也不行吗,我特意调紧的.

楼主:
难道铜齿还干不过塑料齿吗?

楼主:
马达齿可以更换吗?能买到吗?

网友D:
这里有 我的也磨损了 ttnchina告我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1cc42e7871744f5.htm

网友D:
对了 齿轮配合别太紧 太紧磨损严重

网友E:
松紧必须适度,一般需要垫上一层纸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