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练对头啊

楼主(2009-06-21):
我老是练不好

网友:
飞机向哪里偏,舵就向哪里打。在模拟器里多练练,反正不怕炸。

要练到的效果就是,感觉斜盘就在自己的手指尖上,想着飞机往哪里飞,手就会自动打舵不需要思考。这时候手拨的不是摇杆,而是斜盘

网友A:
!

我的经历:   先对尾! 再练两个侧面的稳定操控! 再练侧45度左右的稳定操控! 再加上方向变化时操控!  最后自然就到对头时的状态。。。。!  恍然大悟你已能做到了!    不着急!  慢慢飞!  慢悠悠的飞!

网友:
对 这个不急 又不是靠这个吃饭 慢慢飞 不要理会旁边刷锅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历:   先对尾! 再练两个侧面的稳定操控! 再练侧45度左右的稳定操控! 再加上方向变化时操控!  最后自然就到对头时的状态。。。。!  恍然大悟你已能做到了!    不着急!  慢慢飞!  慢悠悠的飞!   ...

网友:
我是先练对尾,再练两个侧面,然后就直接对头练了。后来有前辈给我讲是先练12点,再练3点和9点,练对头时是从3点到4点到5点再到6点练的,练另外一侧的对头就是9点到8点到7点再到6点(以机头朝向为准)。但我现在一下改不过来了,正在慢慢适应,希望LZ不要学我 。
总之,真的是要多练+多练!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了,对头确实是个难点

网友:
我也最头疼这问了  怎么练都感觉不到

网友:
可以先模拟练,有条件反射了再在真机上练,急不来的,练着练着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