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加油后向左摆尾微调打了也不行时不是锁尾部好?

楼主(2009-06-21):
GL450C加油后向左摆尾微调打了也不行时不是锁尾部好?
DELAY 在75-100 LIMIT 在80-100上 用的KDS800

网友A:
尾舵机有问题没?那就是转速不够的问题了,调小螺距,调大油门
还有,锁尾状态下,微调没用的

网友B:
lz用什么尾舵机呢?一般锁尾都用数码的,数码舵机为什么DELAY要75-100?要是调好了KDS800有一点点瞬间摆尾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