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飞起来就画大圈,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21):
室外飞,起飞时总是略向右侧飞,锁尾没问题,但飞起来后机体总是在空中画大圈,就像被吊在半空中作圆椎运动一样,不能稳定。

个人感觉似乎是机体重心没与主轴重合。哪位有经验的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只能靠自己慢慢调试了,自己找到原因才是正道~

网友A:
调节平衡杆连接上桨的连杆的长度。我的 Lama 4 的连杆是整体的,后来把他改成上下两段可调的,一是调整长度,二是改变连杆上下两端的夹角(各自与头球垂直)。解决刷锅问题。

网友:
LZ看看这里,也许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meaomm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平衡杆连接上桨的连杆的长度。我的 Lama 4 的连杆是整体的,后来把他改成上下两段可调的,一是调整长度,二是改变连杆上下两端的夹角(各自与头球垂直)。解决刷锅问题。

有两个问题:
1、“我的 Lama 4 的连杆是整体的,后来把他改成上下两段可调的,一是调整长度”
上下两段可调的的连杆,要调到什么标准合适呢?
2、二是改变连杆上下两端的夹角(各自与头球垂直)。
这个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论坛上有人提过,换了副厂的金属件会出现划大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问题:
1、“我的 Lama 4 的连杆是整体的,后来把他改成上下两段可调的,一是调整长度”
上下两段可调的的连杆,要调到什么标准合适呢?
2、二是改变连杆上下两端的夹角(各自与头球垂直)。
这个没有明 ...

1、先按原来的长度,靠试飞调整,长一点或短一点。
2、整体式的连杆两头和杆身都在同一平面上,而实际平衡杆与桨是成一个角度的,连杆插进去有点别扭。分体式连杆两端是可以转动的,与各自的头球可以连接得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