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A 充电的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2009-06-21):
12V5A 充电的最大电流能到多少??12V5A 的电源适配器
充电的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试过 到3.0 A 一会就不行了
2.5A还能 正常充电...
是适配器不行
还是 充电器不行?

我用G.T A6 充 4S A123
想缩短时间

有知道的么??

换成 12V8A 的适配器
能有所改善么?

楼主:
查了下资料: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任意选择,根据用户需要的最大充电电流来决定,用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设为3A,充6S电池组,则要求电源的输出电流要达到:3A x 4.2V x 6 / 0.85 / 12V = 7.41A,考虑到电源不应该满载运行,应增加10%的富裕功率,因此针对上述应用的理想的电源供电能力为12V/8A。
又如:输入电压12V,最大充电电流设为2A,充3S电池组,则对电源的供电需求为:2A x 4.2V x 3 / 0.85 / 12V = 2.47A x 1.10 = 2.72A,因此需要使用不低于12V/3A供电能力的开关电源。

所以自己又学习了,
同时帮助下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