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爪盘与电机连接的法兰盘

楼主(2009-06-21):
求助:做爪盘与电机连接的法兰盘
爪盘是80的、现想加工一个爪盘直接与电机轴头连接的法兰盘.请各位高手帮助.謝谢.

网友:
我原先也想搞个,做电机直驱

结果听了大家的建议,就不用电机轴了,自己做个轴,穿到电机转子里,你这个法兰盘很是一做啊,我想看一下做成后的效果,行的话,那就做车床,省了很多事啊,直接用个电机加卡盘就是一个车床啊

网友:
电机一般会有轴向窜动(除非很好的)。振动会直接传到工件,做出来的东西能用吗?。小轴径连接大法兰,普通的键槽不行,要用高级的涨紧圈,比电机还贵。。。。。杠杆的作用,使得在车削时,马达的轴径承受很大径向力,轴承吃不消。

网友:
电机一般会有轴向窜动(除非很好的)。振动会直接传到工件
--------------------------------------------------------------------------
看到很多主轴电机直接带刀刻,会有轴向窜动吗???菜鸟问。

网友:
那在电机两端再各加一个推力轴承就行了

这样用一个电机加两个推力轴承,一个法兰盘,一个卡盘,就是一个车床了,对无米的人来说足已了

网友:
依我愚见,先保证电机震动越小越好,二可能要换轴承,在轴承盖内加调整垫片,调整轴向间隙,三将铁盘焊到轴上,四开动电机,用角磨等加工铁盘,五打孔装卡盘.
我曾设想用低噪音大功率可快慢正反转飞机钻做主轴电机,

网友:
找个修柴油机机的地方 好个没用的齿轮来

楼主:
已经找到加工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