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恒龙虎1

楼主(2009-06-21):
在这个板块潜水1个来月,自觉已经中毒,赶紧购入恒龙升级版虎1坦克一辆以解毒。到手后发现已经是金属波箱、金属履带和金属驱动轮,遥控也是全比例的。很是超值。不过左看右看,就是觉得颜色太鲜艳,不够真实。没啥说的,重新喷漆。
顺便也把驱动轮部分改成了轴承,诱导轮改成共轴,底盘强度大大加强。
喷漆用的是田宫水性漆和郡世罐喷消光漆,步骤依次为:主色-偏差色-消光漆-贴纸-手涂细小零件-消光漆-干扫,在此过程省略了渍洗的步骤,是因为考虑到塑料零件渍洗后会变脆,而这个坦克是拿来跑的,所以没有渍洗。
具体看图:

遮盖喷涂

喷涂前后颜色对比(上装甲为喷漆后)

主色及偏差色喷涂完毕

完成后效果

网友:
呵呵 楼主有心了 喷涂层次分明 细化效果不错 再加些挂件什么的 就更加个性化了!

网友:
不错不错 问下,炮管买来就是那么长吗?

网友:
跟刚从工厂出来的有一拼了

干扫  渍洗   完了该  旧化了把

想必LZ是个玩静态的高手啊,贴几个作品上来啊

网友:
天线很有个性

楼主:
以前玩儿过一段时间的静态模型,喷笔还留着,这次终于派上用场了。现在主要是飞油、电直升机和电动固定翼。
炮管是自己加长的,截开后用直径合适的塑料笔杆加长,然后用田宫AB补土填补,600、800、1000目水砂纸依次打磨。感觉炮管加长后整车比例协调了很多。
组装过程中把发射BB弹和发烟的功能都取消了。
制作完成后原厂的天线怎么也找不到了,用个铜丝替代,反正也跑不远,不怕失控。估计战场上天线被打断了,德国人也这么干

网友:
恭喜茶哥坦克完成 早日把视频搞上来啊茶哥  兄弟顶你贴咯  HOHO~~

网友:
改得不错,漂亮。最好把天线的位置也改下。

树枝状天线伪装效果很好。

网友A:
是全比例遥控?自己换控不需要其他的电路改造了吧

LZ请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比例遥控?自己换控不需要其他的电路改造了吧

LZ请回复一下,谢谢

是全比例遥控,如果没有过高要求就不需要换控和改造电路了。

网友:
lz 我也想买一个,在那买的啊?好多钱啊?型号是?

网友:
请问

请问楼主车上的那个是金属钢绳吗?我虎的钢绳就是黑色塑料的,你的为什么是银色的.

楼主:
恒龙的虎1  淘宝上搜一下吧。
钢丝绳也是塑料的,自己用枪金属色喷漆弄出的效果,实际不是照片上这种亮银色,拍照的时候反光了。

网友(2009-08-13):
好像有个负重轮翘起了

网友(2010-01-06):
动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