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失控的困惑

楼主(2009-06-21):
 今天,去放船,9x2的控,77s的接收,十多米就失控了!船全油门一头撞在石头墙上,崩裂!拿出来检查,一切正常!
怀疑是不是接收机天线接法不正常?我是这样接的:用钢丝做天线,钢丝末端焊细电线,细电线与接收机天线简单的扭合在一起,缠上胶布。
我的做法哪里出错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免得又有人损失,先谢了!!!

楼主:
没人解答啊!

网友A:
我只晓得 天线末端是不能和其他金属碰到的

楼主:
急需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9x2 2手区已经出的不少了!兄弟保重!
JR的控2.4G还可以,fm频段的。都不是很稳定,周末因为9x失控炸了3架飞机了。闹心啊!!!
最近还是入手10c实在

网友C:
以前 没有2.4G的时候 也没见那么多失控的啊 莫非出了2.4g后 jr 有意降低fm的质量? 还是2.4g对fm 有影响喃。

网友D:
为啥要自己改天线?没相关技术不要动任何高频电路

网友E:
我本地模友 不下10来个9X2 用的最短的1年多了...没一次失控...LZ 是否天线接的有问题..

网友F:
天线不能乱改动长度,跟波长,频率有关,都设计好了的,不是越长越好。LZ肯定是没有展开天线,展开了根本不需用铁丝,而且天线要用多股电线才效果好,铁丝是不行的。

网友G:
升级2.4G啊

网友H:
9x2玩船?。。。

网友I:
1. 玩船2.4G不合适,目前还是PPM最好。因为2.4G在水面会严重衰减,对于车和船频率越低的越好,可能的话最好用36M或者27M的。
2. 天线的长度必须是波长的1/2, 1/4, 1/8 ……而且必须完全展开,避开金属/碳纤和电调/电机,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