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问题

楼主(2009-06-21):
亚拓原厂的500动力暴力吗?

网友:
原厂的动力还是可以的  就是温度超高。

网友:
还是不错的,温度很高是事实

网友:
用根扎带把块海棉湿水扎上马达去不知行得通吗?

网友:
本 人 正 在 用 动 力 确 实 很 一 般

网友A:
原装电机扭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机扭力差
   重量还不轻!  ( 209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哈。
不上YT500了。副厂500的尾巴不知有没有金属的,塑料尾巴打舵变形,吃过这个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哈。
不上YT500了。副厂500的尾巴不知有没有金属的,塑料尾巴打舵变形,吃过这个亏。
------有啊!  FY  /   SONIC PRO 都有金属的波箱和尾桨夹。。。 !

网友:
亚拓的电装设备的综合性能确实有待提高。电机飞起来最暴力的不是动力,而是电机温度。但是这个动力做一般的3D又是的确可以的,而且有个关键因素,亚拓的电机比较节电。我本人就把电机换了骇客的3520,非常的暴力,效率也高了很多,但是对电池要求又上了一个台阶。任何事情要一分为二看,所以如果还在初级阶段的话,亚拓原装的也就够用了,用一般的电池练习悬停和航线都搞得定的。以上纯属个人感受,希望LZ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