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問題

楼主(2009-06-21):
今天爽炸~
中聯上兩個小針完全斷了,
請問能換上新的針再用嗎?(好像不可以)
不過一個中聯一百多...還是想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用钻头钻掉,换换还可以用

网友A:
我的也断了一根,搞一节1.5的弹簧钢丝换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买一个山寨的,应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断了一根,搞一节1.5的弹簧钢丝换上应该没问题

1.5mm的嗎?那要多長?怎樣把斷在里面的搞出來?我沒工具搞,如果拿去維修店不知道有沒有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