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电机问题------尖叫,拉力不足!!

楼主(2009-06-21):
动力组:XM2830CA-10(KV1180)+ 好盈PENTIUM-18A

上个周末,连续飞了三块1000MAH的电池后,接着换上了一块1200MAH的电池,刚上去一分钟,正准备吊机,失去动力,迫降  ,未炸,失去动力之前电机未有异常声响。开始还以为是电池的问题,但换电池后加到3/2油门时电机会有尖叫,声音不是特别尖,但明显能听到不同与正常的声音,油门推到底,无法达到正常的最大拉力,电机尖叫依旧。换电调后,问题依旧。
这个周末,带伤上阵,拉力明显不足,勉强吊机,但最终,炸了!
不知是否电机已损坏?请大虾指点是何问题,谢先。

网友A:
检查下电机转子跟轴之间的顶丝是否有滑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电机转子跟轴之间的顶丝是否有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