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A123 Wing450

楼主(2009-06-21):
侧板削掉了一些 自己焊的电池用着放心绝对不会虚焊  而且平衡头都是自己组的全部用焊接。因为我发现压线钳压出来的电流通过没有焊接的好。
8分钟下来 单节电压3.3左右....

拿掉电池看看

拿掉电池看看

头罩肯定好带的啦

头罩肯定好带的啦

再来张美图~· 和我的飞场。。。交大草地

再来张美图~· 和我的飞场。。。交大草地

网友:
lz在上海交大的闵行校区飞?

网友:
不错,楼主电机用的是翱翔4400kv的吗? 电调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好手艺,好JJ

这架豆能当收藏品了都

网友:
好像怀孕了

楼主:
电机是 AX4400kv的 电调是YT60A 但是不建议这样搭配。。YT电调和这个电机兼容的不是很好导致锁尾很难调 而且YT电调对A123支持的不是很好 建议用好盈或者AX的电调来陪这个电机..
飞场是 闵行交大...

网友:
支持还在飞WING的朋友,WING的新头盔很好看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做的电池好好呀,好手工

网友:
说一下不好的地方~LZ的飞机起飞重量应该会在950克左右,450的起飞重量一般都是750克左右,这样的重量和325大桨的推重比不搭配~我以前就和LZ一样~WING V2+3S的A123,用的是XXD的5200KV电机+11T+铂金+202*3+401+9257````````````````起飞重量接近1000克````````````````````````用碳桨玩3D的时候,感觉飞机很笨,钟摆都做不来`````````````但是对于只飞飞航线和倒飞航线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了```````````但是暴力3D建议不要去改450,要改也改500或者600`````````````````````推重比是个问题`````````````````LZ不要生气~~~~~~~~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网友:
LS的说的很有道理,A123电池的重量用来飞450想做暴力3D是很难的,但是航线和倒飞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特别是价格很容易让新手接受

网友:
最后一张够惊艳

网友:
小沙弥的手艺不错

楼主:
14楼说的很对 我也没想着飞3D 就是练练基本功...
主要是这个电池比较耐 充满放那里什么时候想飞来拿来飞飞不像锂电那么娇气... 但是重量体积和电压依旧是致命缺点...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电池里面是这样焊的

先上锡

先上锡

正极焊之前用刀子把那个铝片拿掉比较好...

正极焊之前用刀子把那个铝片拿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4楼说的很对 我也没想着飞3D 就是练练基本功...
主要是这个电池比较耐 充满放那里什么时候想飞来拿来飞飞不像锂电那么娇气... 但是重量体积和电压依旧是致命缺点...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电池里面是这样焊 ...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啊?我最近准备自己组几个

网友A:
我之前用4S飞,更重,,现在准备换电机,上3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4S飞,更重,,现在准备换电机,上3S试试`

用3s的话~建以用xxd5200kv电机~50A以上电调~11T铜齿~螺距控制在11.5度以内~可以飞的很暴力

网友:
现在A123好像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