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翼龙首飞

楼主(2009-06-21):
偶然入模,急不可耐,根据网上大侠介绍上了一套翼龙。还以为只要一插,就可以马上飞,谁想到一堆零件,还没图纸。
装了两天,才基本装好。感觉对动手能力挺高的,适合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大侠帮忙看看电机装的正不正

大侠帮忙看看电机装的正不正

太丑,真是不好意思

太丑,真是不好意思

都推荐这个就上这个了

都推荐这个就上这个了

舍不得买充电器。。。

舍不得买充电器。。。

网友:
这么充电危险啊 小心电池怀孕

楼主:
出手后直飞上天,盘旋一周后俯冲坠地,来不及操纵,第一次炸鸡完成!

上面的图片是昨天的,因为刚注册所以今天才能发。
上天5s就炸鸡,无以言状的兴奋,好high!
关于电池,我小电流充,1/3c电流,应该怀孕的机会不大。

摔短一根肋骨

摔短一根肋骨

腰也扭了

腰也扭了

这个是叫垂直尾翼吧,掉了,用X片补上。(这张X片150拍的)

这个是叫垂直尾翼吧,掉了,用X片补上。(这张X片150拍的)

腿断了,换了两个假肢

腿断了,换了两个假肢

开始没装尾轮,手抛的,想想不妥装了一个。

开始没装尾轮,手抛的,想想不妥装了一个。

网友:
好牛,我原本也想上翼龙的,但是一直忙,没有来及上,今天看了你的贴,无比兴奋,就像我飞坏了一样.(我是"意淫"主义者),还劳烦楼主多说说翼龙的操控性和质量.

网友:
山寨版版的翼龙看来强度还是差了些~~~

网友:
最近又想搞个翼龙飞飞。。。

网友:
楼主虽是新手,不过看得出很有心思。自己娱乐就好,难看无所谓,关键是能飞,等以后水平好了再搞好的。我当年也是这样,飞机修补得很难看,哈哈

网友:
充电器最好换一个平衡充,不然小心搞大肚子。

网友:
翼龙的腰不行 ,要想腰好  就得弄个筷子一夹一绑

网友:
腰身是最容易折的了 TB有很便宜的空机 我就花了点钱又买了一套
轮子拿掉吧 我都直接手抛起飞的 降落也别怕磨肚子 贴点胶条就是了
但是翼龙的尾翼我在飞行过程中总觉得跟主翼不是平行 总感觉是拧巴的

网友:
首先你的拉杆太N了,注意检查操作时十分顺畅???强度是否足够?
你装的假肢不牢固估计一落地就会散了,自行车轮胎钢丝自己弯一个非常好用,尾轮换滑翘更牢固。
机身和尾杆连接处,就是你说的腰。那里要做加强,用热溶胶加胶带就非常牢固了!
今天看到7期的航空模型杂志上,新版的艾特翼龙3代,非常漂亮,装了3叶浆N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