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自己的简化版CLIK,也请教些问题。

楼主(2009-06-21):
KT板机强度好,做起来简单、好飞,但不经摔,特别是这段时间主要练习3D动作,低高度吊机的,一不小心就摔。虽然KT板机好做但经常做也受不了,EPP板在抗摔这一点比KT板就胜百倍,于是就购来EPP板,在网上找了个CLIK图纸(听说这个飞机不错,曾经拿过冠军的),动起手来自己做一架。今天有点时间,上个图片大家看一眼,顺便也把遇到的问题提出来,高手请多指教!谢了

令人头痛的问题是用什么马达,新西达2212玩吊机马达烫手,2217太重了,没用它。最近用了AX2308,也是不行,在淘宝上找了好久,也不知哪只适合吊机(当然不要太昂贵),请高手指点一下,哪个品牌型号的马达适合400多克的飞机练习吊机?

这是裁好的板

这是裁好的板

用了一块7MM厚的,本想用5MM的,但是没买到,3MM的簿板是有,但不敢做,自觉手艺还未到家啊

用了一块7MM厚的,本想用5MM的,但是没买到,3MM的簿板是有,但不敢做,自觉手艺还未到家啊

一张90*60板,想想办法,把裁下的小料再拼起来,够做一架的,重量刚好88克。

一张90*60板,想想办法,把裁下的小料再拼起来,够做一架的,重量刚好88克。

初步做好的样子,加强主要是用3*1和3*0.5的碳纤片,另外在主翼和垂尾再加拉尼龙线。起飞重量是393克,电池3 ...

初步做好的样子,加强主要是用3*1和3*0.5的碳纤片,另外在主翼和垂尾再加拉尼龙线。起飞重量是393克,电池3 ...

这回也加了点色彩,用油漆笔涂的。加3S、1300mah电池起飞重393克

这回也加了点色彩,用油漆笔涂的。加3S、1300mah电池起飞重393克

第一次试飞,觉得强度根本不行,速度稍快机翼狂抖动,所以又进行加强

第一次试飞,觉得强度根本不行,速度稍快机翼狂抖动,所以又进行加强

翻过来看一看,就是这样加强,用的多是1毫米的碳纤。

翻过来看一看,就是这样加强,用的多是1毫米的碳纤。

从前面看上去象什么,好象是把什么钢铁建筑物

从前面看上去象什么,好象是把什么钢铁建筑物

主翼下面的加强

主翼下面的加强

尾巴也看看

尾巴也看看

让朋友爽一爽,我在后面拍个照吧

让朋友爽一爽,我在后面拍个照吧

空中看起来也象个样子

空中看起来也象个样子

朋友在帮我做抗摔试验呢 哈

朋友在帮我做抗摔试验呢 哈

还好,没什么问题,继续上

还好,没什么问题,继续上

网友:
用EPP做的飞机要这么多加强有些多啊,我用5mmKT版做的3D才只有350-380g,用EPP,控制在300以内才好,只要机翼和前缘加强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不错了,很好啊

楼主:
哪个牌子的马达更适合 400多克的飞机练3D动作?怎么就没有人赐教呢

网友:
依兄弟愚见,首先飞机太重了,其次电池也太重了,如果能把飞机全重(扣除电池重量)控制在220g以内,用2208差不多,按你目前情况的话建议用2212电机(kv值1000左右),1000mA2s或3s电池(重量大概在60~80g),配1047桨吊机应该没太大问题。建议动力富裕一点比较好救机。
我的飞机带电池全重大约将近500g,xxd2212电机,1047桨,吊机时间长了动力会下降。

楼主:
谢老宋指点

谢谢老宋赐教了! 我也一直想做个重量轻些的飞机, 不过就是现有的舵机电调等等这些配件都没有很轻的那种

网友:
这个加强发也太加强了吧

网友:
就是飞机有点难看。

网友A:
问一哈
你的epp翼展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哈
你的epp翼展是多少啊

飞机翼展是88

网友B:
你如果能将重量控制在250克一下!保证你的飞机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能将重量控制在250克一下!保证你的飞机好飞!

近也特别关注重量的问题,什么飞机重了都不好,对整套动力设备也不利。正准备做一架轻一点的飞机。

网友:
 这种加强法太夸张啦吧

网友:
 强度没得说!

网友C(2009-08-01):
我的是用3mmepp 做的  加上电池 205g          2208 kv1450 7060浆 12a  5g舵机*3         电池有 76g   850mah 3s 15c        今天下午试飞   风一来就跑了     还是用3mm的kt板 做的 爽

楼主:
向hahaha学习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用3mmepp 做的  加上电池 205g          2208 kv1450 7060浆 12a  5g舵机*3         电池有 76g   850mah 3s 15c        今天下午试飞   风一来就跑了     还是用3mm的kt板 做的 爽

用3mmeppp做飞机,曾看过这样的帖,不过看到3mm的epp板那机的轶棉棉,就是不敢动手去做。最近我用5mmKT板做了一架小的3D机,加上电池299克,终于打破了自己的纪录------做成一架300以下的飞机,主要用于练习吊机,效果还算不错。配GSC2826-14,45克,KV1260,7.4V 1000mah20c电池70克,舵机还用辉盛9克3只,12a电调。
很想做一只更轻些的飞机,就是苦于本地买不到3mm的KT板。

网友:
靠。。。这碳纤杆阵容。。。。

楼主:
这架飞机是偏重了,最近几天准备打造一架200克以下的。

网友:
看起来感觉确实比较重,练习吊机之类的必须还得减轻重量。3S电池最好别用于吊机,就用2S1000MA或者以下容量的。再就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这个好像机翼上差2个扰流板,其实它还是有作用的,增加了飞行稳定性。

网友:
这么多的连杆,太难看了!应该想想别的办法来加强

网友(2009-10-15):
看着就是钢架结构在飞

楼主(2009-11-24):
国庆节总算打造出一架200克左右的机机来

国庆节总算打造出一架200克左右的机机来,这是下面这个家伙:

刚刚发了个贴子,有兴趣看一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586&page=1&extra=page%3D1

原来这一架只好挂起来了,退居二线。留着做个纪念吧,虽然重了些,但毕竞立了大功,拆了别的飞机也不拆它。

网友(2010-01-01):
五花大绑式加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