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EPP吗?

楼主(2009-06-21):
在路边捡的,好像的EPP材料,麻烦大家鉴定一下。
上图:

楼主:
怎么认呢?他标的是PP不是EPP吗?

网友:
它就是epp

楼主:
不过不怎么成型,最大是70*50,外边尺寸,要是中间没有空洞那该多好,现在的这些实际可用的部分很少,我打算吧他切割成4,5毫米的薄片来用

楼主:
试切割

很软,但强度还可以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9291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印个PP就是EPP啊!这理由太勉强了点。那要是印个HJ,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黄金?

EPP比泡沫贵了多少倍,不会有厂家用它做衬料的。最多就是EPO。

网友:
我看是泡沫嘛

EPP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做飞机硬度不够吧

网友:
软的就应该是EPP!

网友:
比较软,弯曲后不容易断裂,回复性很好,泡沫颗粒看起来亮亮的像有油一样,那就是EPP。
电脑市场上装工包硬盘的泡沫托盘就是EPP,看LZ的这个,外观和视频的弯曲情况也像E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