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厄尔尼诺现象可否用核弹炸散?

楼主(2009-06-21):
可否动用核弹对付风暴,在海上就把它炸散?拯救数百万的生命

网友:
那核辐射的对大自然的影响呢?

网友:
从蝴蝶效应来看,别说核弹了,只要在恰当的时间把你弄到恰当的地点,吹口气也就把台风吹没了。
这个需要很高技巧,基本是白日梦级别的了,那来现实点的。

裂变式核弹威力比较小,改用氢弹吧威力更大,而且现在氢弹也可以不用裂变式核弹来引爆的,干净多了。
不过氢弹看起来威力很大,但和台风的威力比较起来还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硬碰硬的干肯定干不过的。可以用某些技巧——比如把台风转向让它到越南或者日本啥地方肆虐去。

另外氢弹是属于释放能量的,而让台风消散那需要把台风的能量削减而不是增加。所以在没有高超技巧的时候,这样炸只能使得台风增强。
一般用人工降雨的方法使台风提前释放能量从而达到驱散和偏转方向的目的。

网友:
这个贴..........

怎么称呼..?

叫"水"..??

网友:
娃不好好读书,我用原子弹可以解决问题不?

或者喂的母猪不下崽,我给它放点音乐咋样?

网友:
而且现在氢弹也可以不用裂变式核弹来引爆的,干净多了。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而且现在氢弹也可以不用裂变式核弹来引爆的,干净多了。
这句话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多读读书  少说话
楼上的各位理论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