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服了恒龙装配员了~

楼主(2009-06-22):
偶这个金属版老虎的一个波箱整个歪的。。闷死了
搞了偶2个小时终于搞定额,爪子全黑了。。。

网友:
想买到一个不需要自己动手修改的HL坦克就象撞大运,真怀疑HL是否有质量管理部门 !HL这个样子,让大家如何支持你!

网友A:
我的到手时波箱处于漂浮状态,塑料底板螺钉孔滑丝了,螺钉全掉了 。只好把孔钻通,穿长螺钉用螺母上紧。但坦克不走直线,电机交换位置,反方向偏,就是2个电机转速不一样。转速快的电机串个电阻吧,最高转速一样了,启动和低速时它就转得慢 。转的快的电机空载电流大很多,还很热,拆了调调,2个电机电流一样了,装上一试,它丫的转得更快了 !HL这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手时波箱处于漂浮状态,塑料底板螺钉孔滑丝了,螺钉全掉了 。只好把孔钻通,穿长螺钉用螺母上紧。但坦克不走直线,电机交换位置,反方向偏,就是2个电机转速不一样。转速快的电机串个电阻吧,最高转速一 ...
这便是平宜的代价,也是国内生产的模式,便宜量大便行,管它的质量   兄弟买的可是被鬼子退回的残次品 也说不定

网友B:
恒龙应该在他们的商标后面再加四只动物LOGO—— “马”、“马”、“虎”、“虎”,这样就更贴切HL坦克的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龙应该在他们的商标后面再加四只动物LOGO—— “马”、“马”、“苦”、“苦”,这样就更贴切HL坦克的品性了!
这才像样

网友C:
HL自己定位是玩具······别把HL当模型看·······
玩具能有多好?

网友:
上策:敬而远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HL自己定位是玩具······别把HL当模型看·······
玩具能有多好?
这样的玩具也不行,有天你买个玩具给小孩,操它二回便挂掉,你便无言了,玩具该更耐操才对

网友:
就算是玩具也应该把质量搞好——该转的转,不该转的不转,零件各就个位不能到处蹿位!买给消费者的产品不管是质量不合格也好、被鬼子退回的残次品也好,都是恶劣的商业行为!!!

网友D:
HL的纯属拿来练手工技术!!

不过折腾是种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折腾是种乐趣!
玩模型或该折腾,但玩 玩具 的可没折腾能耐呵

网友:
练手是不错,但谁清楚真的值这钱?

网友E:
其实就把它当玩具看就行了
玩模型本来就是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的  不满意可以自己改
想想看 仿真的车体结构 动力和悬挂系统 这些如果要自己做该要花多少时间精力 现在几百块就买到了 这么想不是也还合算吗

网友:
对啊,想练手就买恒龙的

网友:
总之,恒龙的品质还是有待提高的,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态度的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的

网友:
国产货就是这样!还是买田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把它当玩具看就行了
玩模型本来就是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的  不满意可以自己改
想想看 仿真的车体结构 动力和悬挂系统 这些如果要自己做该要花多少时间精力 现在几百块就买到了 这么想不是也还合算吗
这样子,hl该卖个三四千也行呵,三四千自己干也干不了

楼主:
还好车体质量过的去~~以后慢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