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天6大金鹰8通2670米航拍

楼主(2009-06-22):
飞了2.67公里信号灯还没闪,但看到3节电池电压只剩3.7V,立刻调头俯冲回家......满身大汗。
谷歌地图:

2.67公里时拍的照片:

回家途中拍到象游戏里面的场景:

网友:
拍得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说说设备配置情况。图象很清晰啊。

网友:
设备不错,说说看

网友A:
FPV ????????
天6A 能飞那么远?

网友:
。。。。改的2.4G吧

网友:
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 ????????
天6A 能飞那么远?

肯定有遥控功放呀

网友:
绝对有功放

楼主:
没有功放的天6!

没有功放!接收是大金鹰8通免晶体二次变频72兆,三洋W33SA手机航拍。其实就不止2670米远,飞机调头时已超3公里了。
谷歌地图:

2670米图片:

超3公里图片:

象游戏里面的图片:

网友:
有2000多米可以飞 T6有这么强吗?

网友A:
好 下次你再这样飞  保证飞丢
我天6 + 大金鹰   700米失控

楼主:
天6不拉天线加大金鹰8通二次变频免晶体实际测试距离

天6不拉天线加大金鹰8通二次变频免晶体实际测试距离180米不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下次你再这样飞  保证飞丢
我天6 + 大金鹰   700米失控

我经常这样飞的,已拍了大量的照片回来。如果你的大金鹰700米失控,可能接收板掉了一个1K的贴片电阻。我买过“corona/小红鹰/8通/二次变频/免晶体/锁相环接收机72M ”就只能飞700米,拆下来查出工厂贴片时飞了一个1K电阻,加上去后距离跟大金鹰的不相上下!天6不拉天线与小红鹰拉距离是175米。还有接收机与天6对频时最好两设备拉开1.5到2米,靠太近时不行!

网友:
LZ很专业............................

网友:
大金鹰=EZC?

网友:
距离那么远我还不敢尝试,牛 什么时候也去买个试试

网友:
大金鹰是我们恒吉电子生产的免晶体接收机。

网友:
接收机的信号强度检测器能上图开一下吗?最好上个淘宝链接我想要一个

网友:
恒吉的大金鹰能达到这样的成绩确实值得国人骄傲,希望国货越来越强!希望中国越来越强!

网友:
太假啦  我这 FF9 + 大金鹰 最远2000米 郊区
你还是在市区  用的 天6, 怎么可能那么远 ?

网友:
据楼主说,他是在接收机上做了文章

楼主:
一点都不假!接收机也没改!

楼主:
这次飞行从起飞到降落整个过程

这次飞行从起飞到降落整个过程共拍了160张照片,文件55M大小。如果有兴趣,我把文件放上去让下载,间歇6秒自动连拍的。

网友B:
楼主是要你上接收机的图啊!我也用的大金鹰我是看看哪个电阻在那个位置!

网友:
请问你装了GPS吗?你是如何知道你飞了这么远?

楼主:
小红鹰板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你上接收机的图啊!我也用的大金鹰我是看看哪个电阻在那个位置!

手机近距离拍的小红鹰板, 图像不清晰,没相机,将就看吧.小红鹰跟大金鹰是同一祖宗出来的,板上元件排列也差不了多少:

红圈里是1K电阻。

网友:
匪夷所思的数据。  我是ff7+大金鹰,最远飞了1500米。但是返航时信号灯狂闪,并抖舵。视频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t=%2Bseamaster71
请厂家解惑,为何返航时信号灯狂闪。

网友:
我用大金鹰飞过1885米,灯没闪,接收距离我的经验是一下几点:
1、天地飞的控发射功率比futaba的控大,但谐波比较大。运气好可以买到谐波小的天地飞的控。功率大的发射机当然遥控juloi更远。
2、接收机和视频发射天线一定要保持距离,因为视频发射的功率很大,太近了会被信号压制性的覆盖,再好的接收机都完蛋,我的经验是保持30cm的距离,千万不好太近,接收机最好用锡伯包起来屏蔽视频发生器的电波干扰。
3、不要到广播电台发射塔、机场等有大功率无线电发射的地方去飞,要知道遥控器的发出的电波和人家大功率电台就像姚明和侏儒比高低。当你的飞机进入人家的信号覆盖范围后失控是无法避免的。

楼主:
35楼有实践经验! !
我这里足球场边也有工厂、有小灵通基站、移动基站,去年开始FPV的时侯没注意到旁边的干扰源,摔了2架翼龙。用场强仪测到有干扰时的频率是73点几兆赫,有干扰时天6不拉天线飞机地面距离7、8米远就抖舵了!这73兆的干扰竟然把72兆频段全压住。后来每次起飞前都先地面拉距离,没干扰时才起飞。也发现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和国家法定假期干扰没出现!我也试过用FUTABA    T6EXHP发射接收FPV地面拉距试验,比天6A原配发射接收远一点,但还是没有天6发射小红鹰大金鹰的2次免晶体接收的远用FUTABA   T6EXHP发射大金鹰接收地面拉距也比不上天6发射!可能是兼容性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要是再加上功放,那么距离不知道有多远了

网友:
这个距离在无干扰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实现的,FF9+319DPS这种灵敏度不怎么高的接收机都能达到2200米以上,周围干扰源很多,大金鹰一开始恒吉给我测试过,飞了2100米,但是我周围干扰源太多,飞行途中一直在抖舵,据厂家说可能是接收机和我的发射机频点不太匹配。总之那是以前的事情了,恒吉的产品不错,如果能在稳定性上下下工夫自然更好了。
抱歉没有给你们的接收机多进行测试,因为第二次用高速飞翼测试,同一个场地就失控摔机了,接收机损坏,没有办法了。
我目前3架FPV飞机全部都用futaba的PCM9通道接收机了,毕竟设备比接收机贵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