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806飞久后电机很烫怎么办?

楼主(2009-06-22):
原配2S 800mah 12c锂电,换了旧的2S 1300ma 10c锂电,重量上可能偏重了点.重心可能偏前,放在地上也不水平,有点后仰。但是实地飞行,还好,一切都在控制中。今天的状态也很好,前段飞行可能持续一分钟下来一下后,连续飞了9分钟,看过电量报警器红色显示(3.5v以下)后继续飞,直到3.3V蜂鸣报警再下降完成首次的温柔降落(以前都是收油,再收油掉到地上)。可能连续飞行时间太长,电机很烫,手摸不上去,电池也较热(能摸)。从小区的中心花园步行回家后,还是热,用电风扇冷却几分钟后,温度正常。测了下电压,居然升到3.75V 了,接上电量报警器,也显示绿灯(说明3.5V以上)。
      这样飞是不是会造成电机过热退磁?前面的电压变化是正常现象吗?是不是电机过热后会造成内阻增大,降低电池输出电压?看来一次飞行还是5分钟停一下,更好些吧?

网友:
夏天都很热,我的450,冬天连续悬停10分钟才有一点热,夏天还没飞几分钟就烫死了

网友:
电机飞久了不烫那才是不正常好哇!

网友:
飞3分钟就要下来停一会阿 电机太热会退磁的,飞起来看到机头里面的灯在闪就要换电池了。

网友:
 看来我的806就是飞的太暴力啦!电机退磁啦!  今天收到前几天在淘宝买的180电机换上后发现电机的转速根本就没有商家说的那样空载转速20000多转,带载时10000多转。商家还说他的电机是适合LAMA的,可我把它换在806上后JJ根本就飞不起来。在这里我不说这位商家是谁,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买的是5元一只的180电机。希望大家不要被这样的JS骗。

网友:
最后我不得不把5元的电机拆开发现电机根本就没有碳刷,就只有很薄的铜刷,而且绕组的铜丝比原装的细,磁铁的磁性没有原装的强。估计LAMA的电机要这样的话顶多就飞10分钟就报废。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把铜刷拆下来换到806的原装180电机上,嘿嘿!!!我的806又恢复动力啦!  但是,我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估计几个起落就又报废。所以在此告诫大家一定不要贪便宜,像我这样就麻烦啦!!!嘿嘿!!!昨天已入手丘比特V3,估计后天就到手

网友:
正常现象了,呵呵

网友:
无刷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