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直接用两节锂电串连 取代7.2V镍氢电池组?

楼主(2009-06-22):
车是舍弃了漂移轮胎变成普通轮胎的TT01D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充满电的7.2v镍氢电池组充满电基本上也差不多8V了
锂电充好后不到8.5V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原来车电子调速器是不是可以承受这种电压

各位怎么看?

网友:
完全可以,6S氢电充满电时在8.4V左右,跟2s锂电差不多。

楼主:
多谢大家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用的指针式可控制电流的充电器 不是平衡充 充电时还真有些心脏乱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用的指针式可控制电流的充电器 不是平衡充 充电时还真有些心脏乱跳啊

不能再干了!!!

网友:
里电要用专用的平衡充,绝对不要拿一般的简易镍氢充电器充锂电。否则后果自负。烧炸皆有可能。

楼主:
我用的两节18650圆柱电池

怎么  很危险么

网友:
貌似木问题

网友(2009-08-23):
为了电池的寿命和性能,以及您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请选择购买锂电平衡充。
1:10的房车,建议使用20c及以上放电的锂电,容量在3000mah~4500mah的比较好,动力澎湃,重量也适中。

楼主:
多谢!
2S2P 3S2P 4S  哪种爽?

网友:
如果您是原厂电调,建议2s2p,更换无刷动力系统后,最多也就3s1p(搞大点容量的),就行了,再多就太重了,车子的传动系统吃不消。

网友:
有刷无刷?
有刷的建议用SC电池,好点的例如ACE的线性非常好!找我。
无刷的可以上LI电!7.4V的!你是平跑,可以上LI电,效果好点!ACE的有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