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你们的接收器上的会响吗?(bb声)
遥控的油门每次收低的后 主浆停转后 也会响
声音是* 嘟嘟 嘟噜嘟 嘟嘟嘟 *
其他好像没什么问题!!遥控也正常

网友A:
不是接收响  是电机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收响  是电机响

再次纠正,不是电机是电调

网友:
最后纠正:电机发出的“滴滴”声是电调给出的信号。

楼主:
谢谢了 是 电机的声音 测试了下

楼主:
拔掉电机的线 上电就不想了

网友:
是电调的声音